M5010 独显70度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27):
最近碰到台M5010的奇怪问题,机子只要显卡温度到七十度马上就自动关机,AMD的机子你也知道温度本身就很高,随便多搞搞怎么也要到70度也,更别提什么游戏啦不知道有那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散热问题已经改的转 铜片也加的只能说强点但很难保证时间一长就不到70度......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要注意检查细节

网友:
把散热片换新的,风扇改常转,同时让客户使用的时候再在底面加个风扇,或能好点

网友:
显卡上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显卡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A:
风扇改常,在叫客户加个散热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改常,在叫客户加个散热底座

同意。现在很多本本离不开散热底座了

网友:
长转已经改的 铜片也加的 机子只要显卡上升到70度立马关机

网友:
没人有答案啦..........

网友:
可以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看温控电路

网友:
总算发现问题了,然后这机子不能改长转,改的长转的话只要温度上升到70度就会马上关机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M5010 我们都改了几只都没事啊   会不会是显卡 或桥 虚了

网友:
改不好的话就等着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