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G神坑主板。故障求助中

楼主(2014-08-27):
接到台宏基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待机正常。拆机检测。待机3.3  5V都有。开关健也有3.3V。就是不触发。插上电池也有充电电流。证明充电电路这块应该是没问题的。宏基的BIOS坏的比较多。刷个BIOS呗。论坛上下载了一个 EC 桥的BIOS都刷了遍。故障依旧。待机芯片是ISL6237.想到了以前遇见过RT8206这种待机芯片。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故障。就想着换个待机试试呗。。可怜的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样的。百度呗。看见有人用ISL6236可以代换。有现货。嘿嘿。代换上去呗。奇迹的好了。心中暗喜。装机。来了奇怪的问题来了。。装上机器之后开机进系统正常,关了机再开又不触发了。拔掉电池电源再开又可以。只要关机再触发就不行。怀疑是不是BIOS没刷对呢?,刷回原来的BIOS。故障居然是不触发,无论怎么开都是没触发过。。看来原来的BIOS是坏的。又换回原来的待机芯片也是一样。由此可以判断原来的BIOS跟待机芯片肯定有问题的。现在还在这个问题中。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之后就不触发。拔掉电。等会再插就不触发。(电池也得取掉。不然还是不触发,。可以的时候上电池也可以正常进系统)求大神指教。版主。管理。,高手啊指点下。

网友:
我不会修主板呀.正学习中

网友:
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条件修,开关键有没电压。

网友:
不懂就百度啊。

网友: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可能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开机电路的条件

网友A:
已经解决,是桥背后有个点腐蚀了。断线了。补上焊锡就好了。查了半天。无意间看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是桥背后有个点腐蚀了。断线了。补上焊锡就好了。查了半天。无意间看见了。

楼主可以再图纸上 标注下 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麻烦你标注一下,我急用

网友:
小弟認為應該是南橋缺電壓,導致 雖有待機,但因南橋缺電無法觸發運行,
這僅是本人猜測,不代表實際情況!一切還有勞樓主公布正確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再图纸上 标注下 哪里问题

很少抱歉。没图纸。我是无意间看见的。客户急着用。当时就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再图纸上 标注下 哪里问题

客户拿的急。忘记拍照了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故障  去看看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进水,触摸板那时进水,谁有图纸啊。

网友C:
楼主注意。不是所有的8206和6237,6236等都是通用的,有的8206A和8206B都不通用。以后要注意!论坛上的帖子不是都刚刚好适合你的板子!

网友:
发现那个点可不好看呀,那么小,,不过修机子一般都先认真检查外观。

网友:
一个点腐蚀,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注意。不是所有的8206和6237,6236等都是通用的,有的8206A和8206B都不通用。以后要注意!论坛上的帖子 ...

是这样的。不过没芯片的时候也没办法。还是要代换试试。

网友:
明显保存时间之后就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