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一体机维修经历

楼主(2014-08-27):
   一台触控一体机 刚拿来开机屏不亮

    先来张图  ...

  测量了下 内存电压0.45  其他电压都木有
      网上查了下 可以用9214带  找了半天 没找到  想了下 7120貌似可以跟9214互换  换上去 结果...

                      还是木有 这是为啥?    量了下 各个脚电压 都有啊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带不上?
            把原来的换了回去  开机测了下  5脚电压不对 管子发烫   是有问题  再换回7120   再测 5脚电压只有10.几了
换了个0欧电阻

  开机  滴 滴 两声 亮了   进系统 以为就这样就可以了  没想到 哎
   装好  开机系统OK 进了  我点 咦 没反应  难道触摸USB线没插            拆开    都好了的啊
再开机  试下  。。。。。。。。。。。。。。。。。。。。。。。。。。。。。。
    木反应   不会USB都不能用吧
                              找了个USB键盘  试了下  不亮。。。。。 U盘 不亮。。。  测阻值  都有  电压 也有
    老天啊  不会这么悲剧吧   桥也坏了  打电话 报价先{换桥 先报价}   答应了  OK 换
    经过半小时  换好了  在BIOS试了下    。。。。。。。。  木有   不会吧   在论坛里面搜了下  都说BIOS
          找BIOS   但是 木有啊   就随便找了个  小板 的  刷上去 跑码    还是木认 ...   有人说的IO也有可能  换  还是木有

      大地啊   我该咋办啊
        没法了   USB 数据线 是经过一个6脚芯片 的  抱着 死吗当活马医德心态 把它干掉了
                  再开机 、。。。。00  U盘指示灯竟然亮 了   BIOS 里面也认到了  顿时 泪流碗面
     再装好  进系统  OK 了  。。。。。。。。。。。。。。。。。

        到此 OK   看看被冤枉了的桥

   再问下大神   这样有木有 影响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那 六角芯片该不会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做工挺糙的。

网友:
拆掉什么都没弄就搞定了??

网友:
六脚芯片是双二极管,电压嵌位作用的。

网友:
在品牌主板 反面也有这芯片

网友:
可能是防静电的,还是买芯片装下去好吧

网友:
太黑了,拆个小6脚收换桥的钱,还拿人家的板子练植桥

网友:
哈哈 现在抓版也有好多这种  好像是防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