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昂达n78g5/n61p d3 能开机 不显示

楼主(2014-08-27):
大神们!!!!台式主板昂达n78g5/n61p d3 能开机 不显示,,,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能开机不显示是什么意思,请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其他网友才好回答

网友:
你的看有没有寻址啊

网友:
每组供电都有吗?

网友:
不对吧,最多是风扇转,你查查供电时钟复位,按照时序查!

网友:
楼主把你测得的电压说说。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咯,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复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