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怪现象

楼主(2014-08-27):
联想昭阳E47A,主板装COMS电池不触发,不装COMS电池可以触发。换过南桥、EC,刷过BIOS。求大神帮忙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在线等大神答案啊

网友:
查下RTC电路,装CMOS电池时,EC南桥工作条件哪个没满足

网友A:
这是RTC电路短路了,我修过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TC电路短路了,我修过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型号

RTC电路短路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修出来。

网友:
南桥虚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TC电路短路了,我修过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型号

有修改放电后才能开机的  更换待机滤波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就是RTC电路短路,导致这个故障,重点查这个,应当和桥,显卡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装电池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问题,看看周围元件

网友:
这现像我遇到过,装COMS电池有时也能开,好的时候怎么开都没事,放那里一晚又开不了,放下电又可以开!有时要按20几次才触发,,我也换过南桥,EC,BIOS,啥都搞完了,最后客户拿走了,LZ修出来共享一下,可能是个通病 !

网友:
还有RTC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RSMRST#也是正常的,想换下南桥晶振,但是这晶振TMD特别了,找不到相同的!~

网友:
是不是HM55的桥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桥坏了

网友:
查RTC电路有没开路或短路现象,桥的32。768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和LZ说的现象一 样,不装CMOS电机池可以开,装上就不触发,
问题出在EC的一个信号脚电压未被拉低引起,具体记不清是那个信号了,
最后我把那个信号脚对地短接可以了,不一定完全一样给你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我想LZ第一步已经把RTC电路都查过了,不防换个思路去查,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有可能 RTC电路短路了

网友:
看图修rtc电路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COMS电容吧,,,很多机子电容爱出问题

网友:
装电池不能触发,不安装就能触发,基本可以断定是rt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