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 CPU 12V供电短路和北桥有关系吗?

楼主(2014-08-27):
已经收到两个DELL  380主机,开机均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以为是CPU供电芯片或是电容问题,拆出主板
测量CPU供电电容短路,拆下三个贴片电容测量电路仍有短路的地方,测量供电芯片没有问题,直接把可调电源12V接到P4接口上,瞬间短路,电压降到2.5V,电流4A多,用手触摸CPU附近没有任何发热烫手的地方,反而是北桥芯片十分烫,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麻烦有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
12v短路跟北桥没关系。

网友:
还是CPU供电附近的MOS管,或者主芯片,贴边滤波电容,你打下对地值!

网友:
跟北桥有什么关系,直接点12V跟上管G极是否导通,导通则坏。

网友:
12V短路,大多可能CPU供电方面的问题。对每个MOS管打一下值,查找CPU供电周围贴片小元件,尝试替换供电IC和驱动芯片。

网友:
是不是座子里面短

网友:
DELL 380主板正常CPU供电电压:1.27V   12V供电短路的话大多是4个贴片电容中坏的
如果CPU供电电压低换CPU供电芯片:5392P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北桥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