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4-08-27):
待机0.04A,触发到1.2A左右掉电。掉电后电流为0.00A。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再次开机,发现不装内存条就不会掉电。开机电流停在1.15A。这种故障,说明主板有短路。所以才会保护。接着,就在板上测。测到屏线接口的旁边的保险时,发现问题。它坏了,找了一个大小相同的换了上去。开机,电流1.2A没有怎么变化。和以前一样但它不会掉电了,接上屏后,电流1.1-1.2-1.5亮机。有一点我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在没装CPU时,我测到CPU后面有两个MOS管的D-S之间为0欧,拆掉测焊盘也为0欧。居然使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测过这样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以为短路   后来也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当初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呢

网友:
可能是这样设计,不受控的

网友:
今天学习了很多啊,O(∩_∩)O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耗尽型的管子,看看型号

网友:
你那个CPU是不是焊在板上的,但是好像焊在板上的阻值也没这么小啊,楼主不会是你的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