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硬盘5V短路维修

楼主(2014-08-27):
机子开机后硬盘供电线冒烟了,赶紧关机。一看电源线烧黑了,以为线不行,换了个4PIN转SATA线,再开机又冒烟了。不接硬盘开机一切OK。此时意识到硬盘坏了。看看烧了的是5V供电线,量得硬盘电路板5V对地短了。烧机吧,希望烧出一个较小的元件,太大就维修成本高了。一个二极管发烫,是5V稳压管,换掉OK。

网友:
运气还好,稳压管不上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运气真好,没有烧坏电机驱动芯片,也没有烧坏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