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出现英文字母"J"

楼主(2014-08-27):
一台组装电脑开机LOGO出现英文字母"J"不能引导进系统  但用U盘可以引导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电池抠过    用U盘引导选择启动硬盘中的操作系统会蓝屏  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重新分区,不要选择4K对齐也就是2048 4096 8096

网友B:
以前也见过这个问题有些换硬盘就好了!也试过换内存就好了!也试过分区不要对4K也好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硬盘问题,重新分区格式化好了,一台是主板问题,经常不能进系统,有时出现“J",有时提示文件损坏,是AMD主板,单桥的,怀疑是桥的问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不要选择4K对齐也就是2048 4096 8096

好的    好像以前可心用着用着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见过这个问题有些换硬盘就好了!也试过换内存就好了!也试过分区不要对4K也好的!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590-1-1.html  看看我发的帖子跟你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不要选择4K对齐也就是2048 4096 8096

不要对齐4K  是不是把 对齐 复选框的勾取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对齐4K  是不是把 对齐 复选框的勾取掉?

对,快速分区的最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快速分区的最下面

谢了  以前从来都没注意过这里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硬盘前64个引导扇区、严重点的包扩硬盘最后几十个扇区里的问题,用winhex轻轻松松就搞定了,重写引导区等之类的方法不行。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硬盘前64个引导扇区、严重点的包扩硬盘最后几十个扇区里的问题,用winhex轻轻松松 ...

请问怎么能根本解决?今天一个换硬盘的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优盘换过,镜像换过,硬盘是新的,也没有4K对齐,重新分区过,有时候能释放,到最后重启后又找不到引导区了,头痛中,求解决方法

网友E:
该试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再装一次,不行我再换一个硬盘,再不行我只能放弃了

zpz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该试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再装一次,不行我再换一个硬盘,再不行我只能放弃了

“优盘换过,镜像换过,硬盘是新的,也没有4K对齐,重新分区过”和这些毛线关系都没有。你弄不好是正常的。
给你说个傻瓜式的办法:用diskGenius这个命令,免费版也有。

扇区范围从0-10000(开始的10000个扇区),然后最后的10000扇区,数值自己算。很快就清除了。我弄过N个了,反正是100%有效,但硬盘的分区会全部丢失,所以对于需要保留数据的盘不可以这么弄。
只能对不要数据,可以全盘格式化的盘才可如此操作!!
否则你就哭吧。

弄完后硬盘就没有分区了,然后照普通方法格式化做系统,就好了。
完了记得常给我的帖子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盘换过,镜像换过,硬盘是新的,也没有4K对齐,重新分区过”和这些毛线关系都没有。你弄不好是正常的 ...

谢谢你的回答,我后来又重新分区,重装了一次系统就好了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网友:
哈哈  是不是  重启后 左上角出现  J-?   用PE 引导本地系统就可以启动?    这是因为硬盘不支持4K 对齐   格式化分区的时候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2016-07-06):
我今天 也碰到一台,一引导就是出现一个J字,好烦
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 也碰到一台,一引导就是出现一个J字,好烦
全换了还是不行

一般是分区问题你是不是把分区对其到2048或409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