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E555定时器解决SONY PCG-71A12T用几分钟掉电故障

楼主(2014-08-27):
故障机型: SONY PCG-71A12T   11年7月出厂

故障现象:开机用几分钟断电

故障诱因:温度上升到70度左右,风扇就处于停顿和启动状态,一转一停,接着就掉电了。

解决办法:用NE555制作的PWM方波发生电路输入一个矩形方波脉冲到主板的PWM_FAN接口引脚上解决问题,有图有真相。
                觉得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增加了一个电路,对于稳定性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这个PWM_FAN的波形是EC来驱动风扇的,这个风扇有4根线,另外风扇还输出一个波形用于告知EC的风扇的工作状态,因为EC检测风扇状态出错所以出现掉电保护情况,而风扇是好的,这样做就是欺骗EC,避免让机器进入保护状态,实测正常。

网友:
改长转能解决否?

网友:
我觉得 可以直接改长转

网友:
这样对原理理解比较透彻,暂一个,想问的是能不能就地取材?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可行哦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 风扇的检测出现问题  导致  掉电 如果改长转 EC 检测部到风扇的存在也还是会掉电  。而不想一般的机器 那样改长转 就行了  。这个检测信号必须要有,因为是索尼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这个外加的电路看起来有点深度呀, 不太好整会

网友:
我赞一个  真是修东西方法越来越多

网友:
索尼的机器还真奇怪,

网友:
四线的风扇是不是可以拔掉一根线让风扇长转??就像华硕的一样?

网友B:
楼主的解决办法很好
不过这个机器该常转也能解决吧

网友:
这个估计是必须要让EC检测到风扇转才行,555的PWM信号就是模拟风扇转速的信号

网友:
温度会过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解决办法很好
不过这个机器该常转也能解决吧

不行 需要EC 检测 没检测 直接掉电!

网友:
楼主你真会想法子哈,35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 风扇的检测出现问题  导致  掉电 如果改长转 EC 检测部到风扇的存在也还是会掉电  。而不想一 ...

dell也有一款也会出现你说的请款黄色现下了也会掉版号DJ1 intel独显

网友:
和IBM X61的二奶风扇一样的道理。

网友:
当初我想降温考虑过外加温控,但体积大没地方放作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 需要EC 检测 没检测 直接掉电!

请问这个方法能用在IBM身上吗?

网友:
楼主真牛 修机都改电路了 对了NE555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方法能用在IBM身上吗?

可以!===========

网友:
亲身测试,改长转行不通,因为风扇还有一个信号输出脚,EC通过这个脚来检测风扇状态,如果风扇失控,马上断电保护,朋友们下次遇到可以试试看。

网友:
脑子真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