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晕,哪个才是bios啊

楼主(2014-08-27):
     朋友一张盈通G8600GT-256GD3标准版,主板报错无法找到此显卡,显卡无显示。
  我想判断GPU是否正常工作,但是从板上哪到两片存储芯片,一片(pm25lv512)在GPU的旁边,被散热片覆盖,另一片(at88sc0104ca)在GPU所在面的背面。
  本人对显卡维修不太熟悉,还请各位指点,哪一个才是bios芯片,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pm25lv512

网友:
看芯片的字几可以判别

网友:
pm25lv512是BIOS,at88sc0104ca是加密芯片。不知正确否?请后面的指正。

网友A:
Pm25LV512才是BIOS

記憶空間為51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25LV512才是BIOS

記憶空間為512M

512K,笔误了吧

网友:
AT88是NVIDIA专用的版权保护加密芯片,拆掉它也可以开机的,就是不知道能否看高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