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N78LE3-B2无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27):
废话少说,直接上正本
拿到1片2修板,检查没有CPU电压,电源管理是8802A,直接量8802A的EN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直接来个上拉电压,还是没有EN。控制EN的MOS工作是正常的,图纸没有,只能跑线路。

红色圈圈就是产生EN的MOS。
跑线路发现这个EN还进I/O,I/O是NCT5532,EN经过RV32这个0欧电阻进I/O,查了整个线路都没有问题,I/O也换了,怀疑桥没做好,直接上台子换桥,10多分钟搞定,再来试,涛声依旧,嗨。
在网上找了下这个I/O的图纸,发现这个I/O的功能蛮多,仔细量了下I/O各叫的电压,发现RS18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是2.0V,

感觉这个电压不对,对应图纸一看是个PWROK信号,肯定了这个电压不对,直接再跑线路,发现这个信号到桥和网卡。桥刚换了的,所以直接干网卡,

再开机,呵呵有CPU电压了,断电上U再开机,MD又没有了。火大,上个厕所抽根烟放松下。10分钟后回来继续修,仔细想了下,换网卡好了一次,是受高温变好的,继续量OK,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就是上图,圆圈中的那个电阻坏了换后OK了

,修了几个小时才搞定,累人,坏的那个电阻是PWROK上拉电阻,一端接3.3V,一端是PEROK。
写的不好大家别喷我啊,我的表达能力不强。愿意赏分的就给点呢,谢谢了哈。

网友A:
功力挺深厚,跑线能力不错!直接干桥就不对了!

网友:
同样屏的朋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修这样的板赚不了多少钱,值得花几个小时间修嘛,要是我早就跳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力挺深厚,跑线能力不错!直接干桥就不对了!

如果连接IO PWROK信号引脚的那个上拉电阻没有坏产生阻值变化的话,那么就是南桥故障拉低了此信号电压。

网友B:
这里8802A的EN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直接来个上拉电压楼主是直接到别处飞个1.2V左右电压到此引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8802A的EN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直接来个上拉电压楼主是直接到别处飞个1.2V左右电压到此引脚吗?

是的,边上就有个1.5V,我直接10欧电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边上就有个1.5V,我直接10欧电阻过。

你指的是拉个1.5V电压经过1O欧姆降压电阻然后飞线到EN信号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