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一下这两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4-08-27):
一个三星LTM190M2-L31屏上面拆了两个零件,有同样屏的朋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IC2和D1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同样屏的朋友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没有修好哟

网友:
看不清楚标记在哪?

网友:
是24c02   码片

网友:
还有个 二极管

网友A:
同意楼上,一个肯定是码片,一个是二极管

网友:
去费屏里找找看吧

网友:
液晶显示屏里面没有码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一个肯定是码片,一个是二极管

液晶显示器屏是没有码片的,笔记本屏才有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一个肯定是码片,一个是二极管

对,没有码片,但程序还是有的

网友:
一个是码片.一个是二极管

网友:
ic2是436wpk942       d1   是bc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这屏的电路板!左边的ROM型号是:41bwp  右边的二极管标的是:BC

网友:
大的是成像IC,长8脚,BIOS。

网友B:
看TP点名称,第八脚是VDD 、7脚是WP、6脚CLK 、1234脚接地,很明显的是24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TP点名称,第八脚是VDD 、7脚是WP、6脚CLK 、1234脚接地,很明显的是24码片,

楼主问的是这两个芯片吧。

网友:
BC是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