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换了显卡不触发

楼主(2014-08-27):
E420换了显卡  现在不开机 保护了   显存也重新做了   要怎么修啊 ?

网友:
换显卡怎么会不触发呢?是不是给做短路了啊?打显卡电感是不是短路了?要是短路了,摘下来看板子触发不。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看一下电流在换显卡前后的变化,如果之前正常,那估计是有短路呀

网友:
实在不行取下来通电看看,说不定显卡是坏的,。

网友:
建议取下芯片,重做一次

网友:
什么 现在不开机 保护了  说得谁听的懂 不开机是不触发 保护了是可以触发啊!

网友:
不触发,所谓的不开机、保护了指的是什么?按开关后电流有上升不,还是按开关后没有任何反应呢?查下是不是换显卡的时候把显卡周围的元件碰掉料了。正常待机时电源接口的指示灯是会亮的。正常待机时是没有持续的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