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GHOST了C盘了 原来C的资料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4-08-27):
请问下GHOST了C盘了  原来C的资料还能恢复吗

昨天装了系统    客户存在我的文档的照片    结果被我GHOST了    请问下还能恢复过来吗

网友:
正好覆盖了  是没希望找回来的 !

网友:
被覆盖了,是没希望找回来的,话说你这个是XP系统吗?有的XP系统里的我的文档是存在D盘里的,要是幸运可以直接找到了。

网友:
是呀,三楼说的极是,如何我的文档没在D盘,那就希望渺茫了,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A:
可以试试,现在数据恢复软件挺多的,虽然被覆盖了,但未必是所有数据都被覆盖。有一款叫易我数据恢复的,当然要注册版的。网上有。

网友:
用金山的恢复试试?也就10块钱

网友:
视覆盖情况,如果Ghost系统较大,那就没戏了。系统小的话还能恢复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现在数据恢复软件挺多的,虽然被覆盖了,但未必是所有数据都被覆盖。有一款叫易我数据恢复的,当 ...

怎么感觉像广告哈。

网友:
如果当时资料存在其它盘,那就不用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广告哈。

呵呵。好人难做啊。

网友C:
可以用EasyRecovery这个软件恢复一下的,我也这样做过,用这个恢复了一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人难做啊。

没事我开个玩笑,你这个软件我以前也用过,玩玩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EasyRecovery这个软件恢复一下的,我也这样做过,用这个恢复了一部分的。

这个软件也一般。不过多个软件可以相互补充。

网友:
这种情况 几率不大啊

网友:
机会渺茫啊

网友:
如果,只是做了一个系统,应该能恢复一些出来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在C盘那是一点客户要的东西都找不回来,总分区40G,已经使用了10G,

网友(2014-10-02):
基本没戏!!!!!!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将整个C盘扫描一下,应该能够恢复一部分数据

网友:
应该能恢复一部分出来,多用几款软件恢复试试看,能相互补充的,估计也会有一些是打不开的

网友:
ok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我学习的欲望...

网友:
最好的情况可能出来一部分,呵呵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能看运气了,如果他把照片放在桌面希望会更大一点。

网友:
用金山像片恢复

网友:
覆盖的话比较难搞,找个技术好的,专门做底层数据恢复的可以做出来,不过费用有点高哦

网友:
可以试下,理论上讲,原来的系统,比如说是XP,占C盘前2G,放一些软件什么的就是从2G后面开始,如果你装的也是XP,也是占前两G,后面的扫描还是有机率的,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应该能回复但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 恢复 用恢复软件试一下 完全恢复

网友:
应该有的这个叫软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