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Y470液晶屏的码片资料rom,完美解决换屏不能调节亮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今天给一个破屏的联想Y470换屏幕,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图像正常了,以为可以收工,谁知一测试,没办法调节亮度,这是联想很多机型的通病,把原屏上的码片rom换到新屏上是能解决问题,但是这LED超薄屏,rom芯片也是贴片元件,焊工要求非常高的。不过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原屏上的码片资料读出来,再写进新屏中。简单的方法是用小电线一头直接焊接在屏上的rom芯片上,另一头接到编程器上,其中1,2,3,4,7这5个脚连在一起接地,8脚电源,5脚和6脚分别是两个信号脚。编程器的芯片型号直接选择24C02就行。下面上传我读出的芯片资料,需要的朋友下了直接写上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4-9-5 17:45):
10楼上传了一个戴尔DELL 5437的屏rom,

B140XW03 V0l联想Y470码片.zip

281 Bytes, 下载次数: 1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不能调节亮度我们也没这么做过。

网友:
嗯好多机器比如DELL的换屏都需要刷码片资料  要是换的多可以买个刷屏程序的机器

网友A:
额,这种问题我是直接忽略的,客户一般也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种问题我是直接忽略的,客户一般也能接受

看负不负责任吧!  忽悠也可以;  你多动下手帮他解决也可以

网友C:
感谢分享,碰上几个都是换原屏上的码片,感觉用编程器刷接线还麻烦些,有专门的机器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负不负责任吧!  忽悠也可以;  你多动下手帮他解决也可以

碰到好几个客户都说,换了屏怎么就调不了亮度啦?是不是你给我搞坏了哪里了或者是哪个地方没给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碰上几个都是换原屏上的码片,感觉用编程器刷接线还麻烦些,有专门的机器还好。

可以自己做个刷写的线的,很简单的,改日拍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D:
现在把刷写的线拍图给大家看看,那个30片插的是刷写LCD屏用的,都是用屏线改装下的

网友:
再上传一个戴尔DELL 5437的屏rom,是140超薄屏,,型号N140BGE,凡是类似这样的屏刷上都基本能用的 DELL N140BGE.zip (275 Bytes, 下载次数: 16)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把刷写的线拍图给大家看看,那个30片插的是刷写LCD屏用的,都是用屏线改装下的

这是?插上接口就能用吗?

网友E:
我们直接把码片吹下来,再换过去!

网友:
把破屏的程序都出来,写到新屏就好了,买个专门刷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直接把码片吹下来,再换过去!

换码片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超薄屏码片是贴片,烙铁部容易焊接,用焊台吹容易把屏烤坏,还有就是手上的新屏动过手术了基本就是没保修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码片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超薄屏码片是贴片,烙铁部容易焊接,用焊台吹容易把屏烤坏,还有就是手上 ...

我们都直接用风枪吹,下面放个 INTEL的大北桥!不能用烙铁!别说码片了,就是上面那供IC我们也是用风枪干,,很多白屏,黑屏的,换换那些IC就好!!!
再说了,你飞线刷码片一样要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直接用风枪吹,下面放个 INTEL的大北桥!不能用烙铁!别说码片了,就是上面那供IC我们也是用风枪干 ...

谁说我飞线了

网友:
楼主好人 我来水一下经验 嘘 低调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子我也修了台

网友F(2014-09-26):
呵 今天 接到一台Y470 接适配器 开机不一会就黑屏 用电池正常 怎么回事 谁能说说

网友:
这个有时间也要自已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 今天 接到一台Y470 接适配器 开机不一会就黑屏 用电池正常 怎么回事 谁能说说

换屏试下有惊喜

网友:
我咋没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卖刷码片的排线,一头接编程器,一头查屏

网友:
前几天帮别人换屏上的码片,给果屏给搞挂了,亏了200元,霉啊!

网友:
很好的额东西.
.......

网友:
还没有试过这么写ROM的,下次遇到一定试试,谢楼主

网友:
编程器能刷吗?码片好小

网友:
我这个几乎是大小通杀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不过貌似有些机器安装win8系统也可以。。。win7刷最新bios也可以。。。上次有个超极本就是,具体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

网友:
今天又来一台这样的机器,win7win8一样,刷bios有点麻烦就没式,还是刷了个rom搞定

网友:
额  一般都是 亮度最高 就不管了能亮就行啦

网友:
我换过很多台都可以调节啊,求解

网友:
可以直接插个带屏线的 编程器OK

网友: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网友:
谈不上追求完美吧,客人不收货你咋办啊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屏线改一个 嘿嘿

网友(2015-02-10):
线设计得不错呀

网友(2016-08-18):
引用 网友D:
现在把刷写的线拍图给大家看看,那个30片插的是刷写LCD屏用的,都是用屏线改装下的

这个重点是怎么接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把刷写的线拍图给大家看看,那个30片插的是刷写LCD屏用的,都是用屏线改装下的

楼主看到了请回复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把刷写的线拍图给大家看看,那个30片插的是刷写LCD屏用的,都是用屏线改装下的

qq401274825 看到请联系  谢谢

网友:
y470 我记得不是超薄屏啊

网友:
自己做条线就行了,,,,,,,,

网友:
他没仔细看你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 今天 接到一台Y470 接适配器 开机不一会就黑屏 用电池正常 怎么回事 谁能说说

换屏就好了,好像是屏上升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