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超级本怎么换键盘

楼主(2014-08-27):
哪位师傅换过超级本的?求教一下

网友(2014-12-23):
怎么说呀,自已研究下嘛

网友(2016-03-05):
你都是维修铜牌,琢磨一下,换个键盘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一般是下面螺丝拿掉,从上面下键盘。这个我没有拆过不知道。

网友:
我也是想了解一下,哪位知会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