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示波器快速锁定联想b460第二故障点

楼主(2014-08-27):
今天接一台联想b460机器,故障通电大短,报价客户同意于是拆机检修。
   通用招式:烧机法+++焊油。找到短路点如下图
      TC20.拆后公共点不短路了,钱好挣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加个电试试我去还是大短,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点对地为0,再烧机,再再烧机就成了如下图如示
CPU核心供电电容全军覆没,没天理呀,拆一下不短路加电就击穿一个,那只能说明电容上的电压过高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上管有一路或二路DS极软击穿了,这铁皮场管偏偏没变一点色新新的,运气好先拆了U33这一路,拆后公共点对地465欧了,原来是350多欧,找来一个换上,把击穿的电容补好。接实验电源待机正常自动上电到0.23A。没有装CPU肯定啦,装上CPU内存,自动上电到0.74A立马掉电接着不停循环上电掉电,有时0.23A有时0.45A。用万用表测量在上电的时候除CPU供电没有达到正常值外其他电压都正常发出。找来电路图,找到此处

    IMVP_VR_EN 为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在上电的一瞬示波器捕捉到了正常3.3V上拉。此时强行将第四脚的IMVP_VR_EN 信号对地,机器上电到0.74A不动也不掉电如下图
    在此状态下,发现除CPU供电外其他主要供电都已发出,故障还是在CPU供电这一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供电出不来了,不喜欢盲目的去更换元件,于是用示波器来测量上电一瞬CPU供电电感输入端驱动方波状态,波形如下
更换CPU供电芯片故障解决
总结:
1,修复此机虽然用时不到半个小时,但此时烧机法在烧机时的弊端显露了出来,像这种上场管DS极软击穿后,任公共点电压直接窜到供电芯片的反馈输入端,是很可能把供电芯片弄坏的,这次维修CPU供电芯片说实话也弄不清到底本来就是坏的还是我烧坏的。
2,IMVP_VR_EN这个信号强制拉低不出CPU电压但不掉电,是我上次修一个B460无CPU供电时发现的,当时的故障就是门电路坏没输出,但是门电路的工作条件满足,在这次维修中我报着检验上一次的心情试了一下,没想到很好使,嘿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谢冰梦 -1 很给力!

网友:
这个铁皮管还真容易坏

网友:
怎么感觉看不懂。好麻烦呀。

网友:
嗯 ,你的图呢?这个机器爱铁壳坏

网友:
没有图片是转得还是复制的 ?

网友:
公共点加个低点的电压就不会烧了。

网友:
烧机法有可能很快找到故障,但也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我怎么也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啊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啊   短路非不得已不用烧鸡法,

网友:
我这有一台老是烧51123是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波形  看到它不正常的 没看到图片 楼主高手啊 半小时就搞好了 哎我一天都修不好一块 哎呀=

网友:
想学习,可楼主的图呢?

网友:
460铁壳子MOD管就是爱坏,CPU供电有短路,CPU既然没烧,嗯,看来LZ运气不错。将CPU的供电的开启人为拉低可以排除在CPU供电之前引起的掉电重启还是CPU供电之后,这样缩小查找故障点范围,这方法可以

网友:
没看见跟示波器有什么关系啊?公共点短路的最好先测一下每个开关电路的上管是否击穿?然后才决定是否烧鸡,不过你把电压调低点也基本不会烧东西。。。

网友:
发个图图呀,。。。。。

网友:
铁壳管容易坏

网友:
复制的,来源
http://www.bbwx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11
多发发自己的原创经验吧,有助于提高自己。

网友:
烧机法不是百分百好使的!

网友:
技术好就是厉害呀。

网友:
烧鸡好吃 吃多牙疼

网友:
楼主忘记发图纸了吧

网友:
和V470一样一大短就连CPU以起烧咯,修板换U客户就直接不搞了 。

网友:
这个,表示很少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半小时就修好一块板 我不知道要多久 才能成这样子 可是你那个图好像看不到

网友:
你的示波器的波形图片在哪里?

网友:
超级给力啊

网友(2014-11-09):
CPU部分电容短的肯定是电压有问题,这机一看就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