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屏怎么修,时好时坏

楼主(2014-08-27):
之前时好时坏,碰一下屏上屏线有时就好了,有时好的你不动屏断下电又是这样了,感觉像屏线问题又好像不是,似是而非常样子,搞了半天,现在变成一直这样了

网友:
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我也有个显示器是这样的  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补焊屏电路上的芯片,还不行就算了,整不好应该是屏电路到液晶屏之间软线上的模块的事儿,没的修了!

网友:
这种多半是IC不良引起的不定时花屏

网友B:
有救的,这个可以修复

网友:
baiyangyy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焊屏电路上的芯片,还不行就算了,整不好应该是屏电路到液晶屏之间软线上的模块的事儿,没的修了!

就是碰软屏线,压屏机压的那个黄黄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救的,这个可以修复

又不说怎么修?

网友:
加焊屏主芯片

网友:
修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碰软屏线,压屏机压的那个黄黄的线

要是那个黄线的话,至少我们这里就搞不定了!上边有模块的!

网友:
这问题有救。这种情况就是压你左边上面的软屏线。

网友:
7# 版主 你倒是说说怎么 弄啊。  我这也用台 同样故障的。。放了好久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加焊主芯片一下  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一直都是碰到这种问题 就给客户打报废 不修

网友:
屏PCB至基板的软排线有问题或屏电路有问题,要是双屏显的话应该是屏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