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181开机卡纸

楼主(2014-08-27):
乡镇电脑店自用的复印机,前段时间由于废粉仓满了,效果极差,于是拆开清理了一下,让后安装回去开机就卡纸灯亮,求各位帮帮忙啊,弄到县城去修也麻烦,让人家上门,上门费估计比维修费还贵,,以前还有开机墨粉灯亮,能一起解决更好,

补充内容 (2014-8-29 20:21):
卡纸C8代码E03,求解决啊,到底是哪个零件的问题呢,墨粉灯已解决,我把检测墨粉块取出来把芯片用透明胶缠在上面,掉在主板后面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4-8-30 10:48):
开机卡纸已解决,是传感器脏了

网友A:
兄弟  还是请售后吧,有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还是请售后吧,有代码的

售后?我只能对售后说呵呵,与其把钱给他,还不如我自己拆开瞎鼓捣鼓捣,即学习了技术又剩了钱钱

网友B:
卡纸灯亮,拆的时候,弄到传感器了吧,或者是没装好,仔细检查传感器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纸灯亮,拆的时候,弄到传感器了吧,或者是没装好,仔细检查传感器有无问题

可以告诉我传感器在哪里吗?没图纸是硬伤

网友C:
应该是安装 没有到位,把传感 器从新查检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安装 没有到位,把传感 器从新查检一遍!

错误代码E03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