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改电路秒杀富士康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8-27):
    太久没发帖也不会组织语言了,昨天跑完建材市场回到店里,看到客户丢下的一台主机,说是不通电给看下,最好明早要拿机器。建材那边搞了个小开门红,心情大好,吃完饭慢慢的拆板子出来,测试下故障正如客户所说的不触发,目测型号富士康G45M, 撇了一眼发现是G45北桥+ICH10架构还有个该死的专用芯片,有经验的兄弟们我想大概也知道个什么事了吧。

上电测试,无3VSB,网卡发烫,拆掉后故障依旧,最讨厌跳楼工厂的专用芯片设计了,上论坛发现有图纸,打开图纸果然不出我所料,3VSB是由专用芯片控制Q42 MOS管产生的

测量Q42 D极有5V,G级无电压,受控于富士康专用芯片39脚,把专用芯片的外围撸了一遍,没发现问题,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吧,翻遍料盒也没找到,致电同行吗?那么晚了,发芯片?时间成本伤不起,据说15元一个。怎么办,再往下看看吧。

Q42是产生待机供电3VSB的管子,以前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短接下管子,也就是把5VSB接到3VSB上去测试,怎么了?不敢?我告诉你,短时间测试是没任何问题的,这是实践得来的结果。维修,要敢想,还要敢做,做完,还要想!

我用镊子短接了Q42的D S极,待机灯亮起,可以触发并且跑码到内存,好了,问题不大,看来芯片并没有全坏,剩下的就简单了,我就给它造个3VSB,那就用最简单的1117吧

于是就有了下图

拆掉Q42,料板上找个1117跟反馈脚的分压电阻一起弄过来,焊好,该飞线的飞上线,两个反馈电阻找相对稳固的方法焊上,也就是让1117的反馈脚得到2V的电压,好了,待机3VSB完美的出来了,装内存,触发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另外还秒了个华硕H67的15秒关机,老掉牙的问题就不发了

亮机,收工,哈哈,其实我是来骗分的,各位有分的,狂砸过来吧,不扣你自己的分的

补充内容 (2014-9-2 22:23):
大家关注的都是稳定问题,还有一堆人说的温度加散热片,这里补充下,这机器修好后跑过3D,而且客户也拿回办公室日夜开机一周均无任何问题,说温度什么的,你们多虑了,凉得很,后极无短路无过流哪来的高温?

网友A:
恩恩,没芯片就是这样了,问一下,1117  5V转3VSB要如何连线啊,1117的一脚不是要连两个电阻吗,一个电阻脚接地降压,大概2v,中间才出3.3V电压吧 。是这样吗?

网友:
用分砸死你,不过改的很牛逼

网友:
能改电路了,高手哎

网友:
很有创意,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没芯片就是这样了,问一下,1117  5V转3VSB要如何连线啊,1117的一脚不是要连两个电阻吗,一个电阻脚 ...

应该是1117输入脚接5V,电压调节脚另外加两个反馈电阻有一个接地,这样中间才能输出3.3V电压。

网友:
这里在芯片并完全没有坏的情况下,短接了Q42的D S极待机灯亮起,楼主也可以直接更换Q42场管或取下本身测量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
确实  啊   搞维修就要敢想敢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恩,没芯片就是这样了,问一下,1117  5V转3VSB要如何连线啊,1117的一脚不是要连两个电阻吗,一个电阻脚 ...

直接用3.3的1117,不用ADJ的就不用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3.3的1117,不用ADJ的就不用反馈吧

是的,用固定输出3.3V类型的1117三端稳压器,就不用加反馈电阻进行工作只需要将本身输入端飞线连接Q42 D级相连焊盘位置就行了,然后输出端连接场馆S级焊盘位置就OK。

网友C:
客户接受吗?笔记本装里面还看不到,台式机看得到啊

网友:
问下楼主这里用最简单的1117修改线路制造3VSB电压,是不是要用手术刀断开原来Q42 G级与富士康专用芯片39脚相连的线路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3.3的1117,不用ADJ的就不用反馈吧

一般的都要接反馈的,我这里也接了2个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接受吗?笔记本装里面还看不到,台式机看得到啊

就黄豆那么大的东西,跟他说换原装芯片150,这样修的80,人家不就乖乖闭嘴了

网友D:
把5VSB接到3VSB上去测试,怎么了?不敢?我告诉你,短时间测试是没任何问题的,这是实践得来的结果。维修,要敢想,还要敢做,做完,还要想!

楼主,你的理论还是吓到我辈天生胆小之人。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E:
直接用3.3的1117不用加个散热片吗

网友:
学习学000000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5VSB接到3VSB上去测试,怎么了?不敢?我告诉你,短时间测试是没任何问题的,这是实践得来的结果。维修, ...

怕的话用恒流源调个3.3V接上去呗,一样的效果

网友:
说到底就是给了Q24一个3.3的电压~不错   下次遇到了我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怕的话用恒流源调个3.3V接上去呗,一样的效果

你说的直接调个3.3V电压接到Q42的S级吗?

网友:
要是我 我就找个固定输出3V的

网友G:
感觉这样改的换有些隐患,1117可能会发烫啊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精湛,思路也非常清晰

网友:
楼主好样  维修就是要敢想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样改的换有些隐患,1117可能会发烫啊

你改的1117上电工作会发烫,是与原来的Q42场管功率不一致也会造成吗?

网友:
砸死你,不过改的很牛逼

网友H:
真牛逼 3.3v也能拿5V来烧 不过 厉害了

网友:
芯片已经不良了,这次是花时间花力气修好了,别过2天芯片整个挂了,你还得修,这样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还被人家认为你本来就没修好

网友:
楼主给力啊,那个反馈没看懂

网友:
1117芯片用的地方听多了,显示器信号版上就有这个芯片,额算是比较爱坏的东西

网友:
又懂了一個小手術的重點學習,謝謝樓主的資訊分享。

网友:
能修电路,技术都很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真牛逼 3.3v也能拿5V来烧 不过 厉害了

不是烧,是几秒的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烧,是几秒的短接

嗯 我下次也试下

网友:
这里也可以在G级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判断场馆短路击穿故障。

网友:
建议打点玻璃胶上去 不影响美观哦

网友:
雷劈死的吧

网友:
高手,感觉不是那么稳定。

网友:
搞维修就要敢想敢做

网友:
是通病么?、、、、

网友:
应该立起来焊,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这样都能改、高手

网友:
功底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I:
1117应增强散热条件才行。这样干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1117应增强散热条件才行。这样干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这里可以加个散热片来解决问题。

网友:
散热方面还要改进!!这样的话返修估计高点

网友:
高手,要懂得基本的原理,更要有不怕搞坏的勇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117应增强散热条件才行。这样干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你见过主板待机的1117有加散热片的?我出钱收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1117应增强散热条件才行。这样干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怎么增加?可以通过调节本身输出端的工作电流大小来进行吗?

网友:
这样修好不错。专用芯片麻烦

网友:
发得很牛X,虽然有可能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也无所谓,毕竟质保只有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怕的话用恒流源调个3.3V接上去呗,一样的效果

用恒流源调个3.3V接上去这里必须要确保Q42本身没有击穿短路才行,不然还是会拉低3.3V电压。

网友:
效果一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快,我修主板都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
用最小的成本和时间完成结果,佩服

网友:
这个改的叼!!!不冲别的 就冲着节省成本!!!!

网友J:
1117有几种,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显示器驱动板上的1117 标有3.3的这种简单,不用接什么电阻直接接地至今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
图文并茂  思路清晰      一目了然  很好的贴  多多发扬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正确,速度快,赞1个

网友:
思路清楚  看帖子的同时也提高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J:
1117有几种,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显示器驱动板上的1117 标有3.3的这种简单,不用接什么电阻直接接地至今还没有 ...

你说的接地是连接1117输出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见过主板待机的1117有加散热片的?我出钱收一片

怎么死脑筋!焊上一个铜片也行啊!哪有那么多的成品散热片?

网友K:
不错,这方法也可以用在其实不出电压的故障上,前提是电流不大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这方法也可以用在其实不出电压的故障上,前提是电流不大

赞同你的观点,但前提要保证不出电压的元器件输出端后级相连线路元器件没有短路才行,你说的电流不大指的是改线路的元器件输出电流值要与原来换掉的相符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死脑筋!焊上一个铜片也行啊!哪有那么多的成品散热片?

它热吗?他热了吗?哈哈,不跟你扯了,我是死脑筋,没你脑子灵活,找个板子自己用手摸摸吧,不过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小白崇拜你啊

网友:
非常赞,
短接DS我还真没用过

网友:
小白看不太明白

网友:
霸气外漏。。。 有图纸就是好修 着急了还能改

网友:
对头。维修。要敢想敢做。

网友:
这都可以,看来楼主很会想点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错是不错,怎么看图,楼主的焊接技术不咋地啊

网友L:
从来没有想过待机那样搞    我手上有块梅捷跌刚开始有待机1117产生之后连1117上面的5VSB也没有了 测量其他的几个1117都正常就待机的没有 我打了下阻值也正常,,,难道要我直接拉一根不,,,,,蛋疼

网友:
不错,这样一般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
专用芯片最恶心

网友:
这思路不错。。大胆去修。。只要是稳定就行了。。

网友:
1117应该增强散热效果才好

网友:
楼主很有实力,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来没有想过待机那样搞    我手上有块梅捷跌刚开始有待机1117产生之后连1117上面的5VSB也没有了 测量其他 ...

117上面的5VSB没有,对应测试点阻值正常的话,可以飞线试下。

网友:
楼主幽默 技术高潮啊

网友:
改的很牛逼,今天没分了,要不给几分

网友:
加分 改得不错,很有思路

网友:
你这个我也改过,我是缺待机

网友:
这样修稳定吗?

网友:
稳定得很,现在已经从理论转为实战了,喜欢用结果说话,自己跑了一晚3D,交付客户办公室使用日夜开机无问题,而且那个改的1117,使用过程中也无出现发烫的现象,真不知道楼上那些加散热片的,是怎么想的,还是乱扯

网友:
不知道这扬可以用多久

网友M:
楼主牛b 这样也能把3.3v修出来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Cpu没装等等

网友:
妙,用固定3.3v的稳压管好看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楼主牛b 这样也能把3.3v修出来 不知道稳定不

稳定,温度也没问题,跑过3D,客户也用了一个星期了,而且是日夜开机,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主板待机的1117,MOS管的D级已经有5V了,就这样焊到上面去,再配好分压电阻,反正能焊稳就行,就OK了,下次试下用固定输出的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稳定,温度也没问题,跑过3D,客户也用了一个星期了,而且是日夜开机,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主板待机的1117 ...

用固定输出的1117是不用加分压电阻上去的,但需注意的是换上去的1117与原来的MOS管功率大小相近就行了,不然会引起本身上电严重发热。

网友:
很好的办法,以后可以用这办法试试

网友:
这个真有用了,借鉴一下,以后应该能用到

网友:
TPY的过来捧场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
看精华帖,就是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不错的啊

网友:
我一生都在学习啊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很强     在学习    不会改

网友:
楼主确实功底深啊    学习了

网友:
厉害真是高手

网友:
算不错 桥没有打坏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改多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 理论知识很强

网友:
现在修台板能赚几个钱哟真心不想修了

网友:
如果要修的话是不是要换专用芯片啊?

网友:
想大神学习,必须赞~~

网友:
5VSB弄到3VSB不可取的。可以用可调电源加一个上去测试。

网友:
玩电高手 ,电压什么的随便都能整出来

网友:
华硕H67的15秒关机 是啥问题呢???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这么厉害 学到了很多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现在看到这些板子就头疼,还是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啊

网友:
前两天我也改了个1117的3.3V 主要是3.3V的1117也不好找, 就只能改了

网友:
就是给了Q24一个3.3的电压~不错 下次遇到了我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3.3的1117不用加个散热片吗
不需要的!3Vsb功耗不高。也可以用手摸着看,温度不高就不用
neco
这个发热量也与1117本身工作的功率也有关系吗
详情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以前一批网吧的技嘉板不触发,没有待机3.3,然后我们找到1117,直接把1117的5V焊坨锡短接到3.3V那,触发,测试ok,那个时候爽啊,收了好多钱,多钱,钱。。。

网友:
以后管子后级没短路,前级无电压都用这招吧 哈哈

网友:
其实主板找一个3.3 v飞上去是一样的 不过楼主的办法比较科学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楼主还不如买个芯片换掉呢 改电路太麻烦了 用改电路的时间可以再修一块板了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本人刚学,请问 ,q42如果没问题,请问1117接到Q42  G级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4-10-03):
我想,能不能接个电阻来降低5vSB的电压,来达到3.3.v的电压

网友:
为什么都用1117而不用两个电阻分压呢,还没出去,到时一定得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