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3V、5v 给点思路

楼主(2014-08-27):
原芯片烧坏  16脚板层断线   飞线装好新芯片    通电电流在0.008——0。018之间跳动有线性3V跟5V。查芯片  1脚6脚无电压。18脚电压一直跳变。     刷BIOS、换EC 均无效      那位老师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8-30 17:19):
此机已修复   17脚两个滤波电容不良     图片传在后面      给加点分啊      也不易啊   换了三个EC刷了6次BIOS     两个51123

网友:
联想的恶作剧

网友:
给点思路    灌水会被扣分的

网友A:
楼主看一下R376那个电阻还在不在,上次我修了一块板就是R376被腐蚀了,导致没有待机,这个好像是通病,祝你好运

网友:
还是仔细查查工作条件再说吧

网友:
1脚和6脚继续往下追就出了 还有电压变化的脚搞定

网友B:
描述不清楚---什么是通电电流?请使用维修一般标准用词,如果是待机电流  你那个就不对,查4个3 5 v的对地是否正常。(
送修lenovo b460 点不亮  待机0.26。拆机见U45 进水腐蚀,故障板全裸体测量 L15=029  L16=0205v  L17=3783v  L18=508  L19=014  L20=490  L25=162  L23=L24=010
看来5v一路的对地不正常,断开电感后级还是020,加电烧CPU IC 62882部分发热,测量其MOS控制脚有的对地=0,下掉铁壳MOS还是一样,下掉882再测量L16的对地正常了。换6288251123  OK

网友:
1,6脚的开启重哪里过来的,这个是高电平开启和悬空也能开启的。基准电压那多少V,4脚的频率设定呢

网友:
你是不是换BIOS芯片刷程序开了,原型号BIOS芯片已经损坏,不能随便换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最近发现你多次灌水

网友:
主要看看249电阻那里  很关键的

网友:
VREG3有电压吗

网友C:
1脚和6脚要高电平啊

网友:
这个机子    R376爱腐蚀   你看下有没有    它是信号3/5V开关的

网友:
不是有通病的么  r376 换掉  一脚再接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楚---什么是通电电流?请使用维修一般标准用词,如果是待机电流  你那个就不对,查4个3 5 v的对地 ...

俺错了   下次一定注意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R376那个电阻还在不在,上次我修了一块板就是R376被腐蚀了,导致没有待机,这个好像是通病,祝你 ...

这个已查   有5V电压

网友:
已说明有线性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要高电平啊

我就是想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高电平     还有就是   现在发现EC复位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