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乐华2025L驱动板写入CHIMEI N141X201 REV.C3程序仍然无法显示

楼主(2014-08-27):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再次求助了。先是在网上买了一套乐华驱动板2025L,商家帮忙写好程序,按照商家的接线。屏幕是通电了,有显示NO SIGNAL的画面,但死活也没有显示出画面,等大概5分钟后,屏幕是有反应的,就是灯管熄了再亮,但最后还是显示NO SIGNAL。刚开始求助商家,说我线没插好,后来我试验几台电脑都这样了,线检查过是通的。
接着我怀疑写入程序有误,还特意买了个专门写入乐华液晶板的编程器。商家提供的程序是有N141X201,而且有两个一个是07年的,一个是08年的,分别都成功刷入。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显示,只显示NO SIGNAL。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第一,液晶屏本身问题。第二,写入的程序有问题,第三,驱动板有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20针 单6的屏线,我能否用双6的屏线接上去试呢?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有问题,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发现问题所在,就是屏线1针和2针都是红色线,应该就是供电线来的,乐华板未接液晶屏线时时有3.1V左右,但是接了屏线连接液晶,电压为零,接着把屏线的取出,仍然是0V,要重新通电才有3.1V,说明乐华2025L屏线接口本身是有电压的,但是接到液晶就拉低为0V,估计就是液晶不显示的原因所在。

感谢LS,我用万用表二极档测过RGB线对地阻值均为0.078左右,行场分别是0.637 ,0.667,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很难找到没有水印的图片,下了个高清一点的编辑了一下
屏线就是最上面那一列的黑色的那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