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电源掉点成功修复亮机

楼主(2014-08-27):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思路:先拆机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待机电路是否正常,能否触发••••
解决办法:
       1:拆机
         电吹风2档吹  手术刀翘  手瓣   大约半小时触摸成功拆解
注意事项:要注意触摸排线  wifi天线位置防止扯断
       2:取下液晶屏后  用恒流源加电   有待机电流0.001吧   开机键按下电流上升至0.8  应该有          短路,对着板上各个电容乱打一通发现字库附近两三个电容短路  打开图纸发现确实是字库          主供电短路。
       3:断掉电源IC与字库相连电感排除 是字库还是电源IC故障   断掉电感发现是电源IC端短路
       4:拆电源IC ,  自己是第一次拆苹果的封胶芯片,没有经验。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嗦!  肯定先要除胶,自己凭感觉用200度左右, 一边吹一边用手术到除芯片周边的黑胶。   除完后上了一层焊膏,  提温这部要注意控制温度,  最好CPU用稀薄纸遮住防止爆锡,一边吹一边观察取下电感的焊点变化,  看见电感锡点化了,就可以撬芯片了   撬点要提前找好,  我提前就找了一个原件少的一角, 为了使空间足够还取了两个大电容来丢。  一边加温一边撬慢慢发现芯片动了, 接着就撬下来了。  发现掉了很多点•••••  没管。还是先清理焊盘,   清理后发现有一些是地线或空点。  有四五个是有引线的点,  顿时心情就不爽了,  找到了原因在焊接上出了问题。  拿去给佟老师看了一下,  没说别的直接喊我把板子拿去报废,   顿时心头就更不是滋味了,第一次就把板子整报废    又把板子给唐工看了下说可以试一试 ,管他的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打开图纸找到u8100看了半天硬是没看懂焊点是怎么排列的  想定个芯片试试又怕不好
芯片又贵 又是拆机的不一定是好的,想了一下,定不定还是先看能不能把掉点处理好
于是先补掉的焊点  用肉眼跟本看不清掉点焊点的引线是在哪里  于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线路走向  在放大镜下用手术刀慢慢把引线的绝缘漆刮掉  上锡  漆包线同样上锡  结果在放大镜下才发现漆包线太粗了补上很可能和别的点连锡 ,一下想到听筒里面的绕线。随便找了个听筒拆了 用听筒线飞上   线太细就四五个点就花了我半个多小时  说真的线虽然是补起了但心里根本没底  保险起见让唐工,韩老师 李老师他们看了下要是都说不信我觉的也没什么希望了  结果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有试一试。定芯片,到了之后焊上
装上电感,打了下对地值发现都正常,通电看见电流有跳变了  接上屏亮了  装机测试各个功能正常
总结:拆触摸屏一定要注意排线位置  不要硬撬触摸屏要等下面的胶充分受热拆取,取芯片
      时要先除胶 温度要控制好高了原件一起掉  低了没效果  取芯片时要遮cpu 一但cpu爆锡恭喜你真的报废了,不要跟我说你取下重植 这几乎几率为0总之一切小心为好
温度要控制好低了取下容易掉点高了周边芯片容易爆锡。

网友:
现在芯片的脚位越来越密集,断了线真的很头疼。楼主很有耐心很好。楼主补线用什么固定呢?绿油吗?

网友:
电流都上到0.8了,你是怎么判断还有短路的

网友:
现在芯片的脚位越来越密集,断了线真的很头疼

网友:
图文并茂更给力,多谢楼主分享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
进来了解了解苹果。嘿嘿

网友:
断线头疼呀

网友(2014-09-29):
IPAD mini 的电源IC本身爱出问题。应该是MINI的一个通病。

网友(2014-12-22):
修手机还是要细心

网友:
修手机电子显微镜得力助手,进水手机看主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