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老是烧51123

楼主(2014-08-27):
接了一台联想B460的机子,拆开看到51123边上的电容,电阻烧了,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可是我换上好的电容电阻后,就一直烧51123,烧了四个了,不装电容电阻,也烧,量也没量到哪有不对地的,这个要测哪些,求大家帮忙讲讲,谢
通病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楼主把51123和上下管一起换掉试试,别问为什么,我们老师好像讲过这样的故障,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不多,应该是没焊好吧

网友:
检查外围有无不良,全板有无短路,更换两组上下管,在检查对地组织

网友:
B460有这个通病吗 查给芯片供电的周边吧

网友:
焊接不过关吧

网友:
我也遇到几个了。有修好的,有报废的。16脚一般线路都烧毁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啊,焊接要注意的,16脚接的是VIN,注意焊接好了之后用万用表测量下,是否对地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求解

网友:
5112装上后,量VIN400左右值,芯片订的今天到,再换一个上去试试,好了再上来说一下

网友:
查图,看看有无短线。 自举,相位,反馈。。。。

网友:
*脏话* 我也遇到这台机子 开头是接上电流 自动触发到0.23A左右 看到TPS51123芯片及 周围电阻 电容 都有腐蚀 痕迹 就用疯枪 吹下芯片 元器件 换了个新TPS51123 我去 换上后接电源 后电流 0.23A 芯片却发烫的要死 取下重新焊 哪晓得 接电源打短路 *脏话* 肯定是芯片没接好 U66 烧了 一脸的痛苦啊

网友:
我碰到的是重启

网友:
我现有一快这样的板子 待机0 求图纸

网友:
周遍小电容 和 上下管子

网友:
把MOS管也换了吧

网友:
MOS管也换了,电感也换了

网友:
看下R376那里腐蚀 vin脚电容有没有腐蚀 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C壳的海绵吸潮了,跟三星的电容一个样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吧应该。

网友:
拆了用烧鸡法把,肯定还有哪里

网友:
我接到一片,51123附近有一上电容两个电阻氧化,清洗一下,电流还是0,换了电容一样,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供电芯片看一下

网友:
屡烧芯片这哪是什么通病,上下管也要换

网友:
这机器有这个通病的, 我上次接的一个B460, 19V在51123附近烧了个坑, 我把能拆的都拆完了, 最后发现是烧的太厉害了, 那个坑附近跟板层中间的地线烧连起来了, 然后我用小刀刮那个坑, 刮了半个小时, 终于不短路了, 换了51123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上下MOS管的问题 全部换了再看

网友:
R376和R377的阻值是多少 还有那个电容 知道的说下

网友:
查反馈电路有无异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芯片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