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0b bios设了密码怎么办 如何清

楼主(2014-08-28):
HP6530b  设了密码 硬盘下面的主板电池放电了 但密码还在 有大神能告诉我 怎么弄才能清掉密码

网友:
有大神能帮我解决吗

网友:
没人会吗

网友:
都2天了 还没人回答我

网友(2015-01-22):
解决了吗,

网友:
重新装系统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有些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2015-12-14):
刷BIOS啊,一般能好

网友(2016-08-30):
密码应该在EC里面,KBC1091

网友:
你先刷bios试试吧,有可能这个密码在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