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技嘉 GA720 AMD主板,有时开机没反应,有时风扇还可以转几下后停住

楼主(2014-08-28):
刚开始是没反应,最后只剩一个主板,换了电源还是那样,后来又动了电池,发现有时开机风扇可以转几秒然后
停住,但断了电再加电有时风扇可以转几秒,有时一点都不转,我知道转几秒就停那个可能是短路或缺供电
拔了P4专用插头也那样,主板24针ATX我就5VSB没打,也忘了打没打了,其它的都正常,对地好几百,这个技嘉NV720,CPU座边上写有AM2+  还有AM3, 内存写着DDR2 1200   CPU 我看到了2400不知道是什么U,开机没反应诊断卡也一点反应都没有,主板可以强行上电,求思路,也不是典型的短路,难道桥有问题?

网友:
先修开机故障,看看IO有没有坏?

网友:
CPU 2400是闪龙双核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一下说不清楚,要慢慢查供电才能知道!

网友:
CPU X240 闪龙2400嚒!!!!外观是否有明显烧毁!!掉件!待机电压对地是否短路,内存供电是否短路!CPU是否短路!!待机电压是否正常!!!AMD待机条件 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压压桥看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