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的TP45 HP 此芯片(ics 90a-775)开机就开始烫手。求资料。

楼主(2014-08-28):
这个板子开机跑D4代码。其它芯片正常。就这个芯片用手摸着开机10秒钟开始发热,过不了1分钟不敢摸了都。要是本身工作正常发热的话,应该有散热片之类的,但没有,而开机又这么烫手,应该这个芯片有问题吧。。,怀疑芯片短路。但网上找了下,没有相关资料,求型号。还有这个芯片是门电路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A:
这应该是时钟芯片,它发热量小。先看一下外围。测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时钟芯片,它发热量小。先看一下外围。测它供电。

一般时钟芯片的本身供电是电源接口橙线3.3V电压提供的多,一般橙3.3V对地短路的话,也会引起时钟芯片发烫。

网友:
时钟芯片本身就会发热的 看看电压正常的啊

网友B:
旁边不是有晶振吗?
ICS 9LPRS926EGLF,PLL时钟频率发生器

网友:
有时  时钟确实很烫     别看烫不烫    看它工作条件  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
D4 查一下内存条件

网友:
还是先按时序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如果严重发热就可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有晶振吗?
ICS 9LPRS926EGLF,PLL时钟频率发生器

好吧,其实这个型号在网上,淘宝上,datasheet5上都搜索不到,不知道是我关键字没对还是根本就没有资料。所以不知道如何代换或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有晶振吗?
ICS 9LPRS926EGLF,PLL时钟频率发生器

原来是看最后几位,926EGLF 这个。。一般原件都是看第一行的嘛。。。。。

网友:
时钟,原型号代换下

网友:
不要给烫与不烫误导,看你电路标注U1,说明是主时钟芯片,这芯片本身很烫的,挡D4,内存不过,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是一个始终IC,它不会坏。

网友:
发烫一般是正常的,当D4,要么CPU,BIOS,北桥,内存,分别替换下,量下内存的供电!,不行刷刷BIOS

网友:
这个是时钟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其实这个型号在网上,淘宝上,datasheet5上都搜索不到,不知道是我关键字没对还是根本就没有资料。 ...

BAIDU说是比较新的支持超频的时钟芯片,所以可能才资料没跟上。

网友B:
不过,搜了一下,能买到原型号的芯片呀,不用代换。
记着,买的时候向商家要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IDU说是比较新的支持超频的时钟芯片,所以可能才资料没跟上。

现在莫名的又可以进系统了,不放心加焊了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搜了一下,能买到原型号的芯片呀,不用代换。
记着,买的时候向商家要下资料。

是啊。不知道有木有,事实上这个芯片 本身正常的,而且开机发热是比较厉害的。不过到了一个度以后就不再上升罢了。因为系统又莫名的正常启动了。正常的时候摸这个时钟芯片也比较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知道有木有,事实上这个芯片 本身正常的,而且开机发热是比较厉害的。不过到了一个度以后就不再 ...

时钟芯片工作时温度有点高,一般都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