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4110 独显 跳了3次

楼主(2014-08-28):
这个机器真是怪了 也有声音 就是不亮 外界也不亮 谁能指点一下
戴尔

网友:
外接不亮有可能是设置问题,先排除屏。

网友:
屏,屏线都查查看,也有可能显卡

网友:
查LVDS,看哪个条件没有,追查!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接上硬盘试试,不行就查LCDS的数字和时钟信号波形。

网友:
显卡的机率比较大吧

网友:
把显卡供电干掉用集显试试

网友:
外接看下有没有显示,具体看下你的测试

网友:
显卡的机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