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358

楼主(2014-08-28):
求助 LM358的工作条件 和工作原理是什么  请老师们指点   正向反向  和 供电接地     正向反向的电压怎么来的?为什么场管会输出不同的电压?有没有反馈。。。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icpdf.com/search.asp?keyword=LM358&way=0

lm358是双运放正相和反相接地的是空着没用。只用一个。

网友:
是正向大于反向,输出高电平,通过电阻分压接到负向端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