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发烫问题

楼主(2014-08-28):
真是见鬼了,不管怎么换就是发烫  当时还烧了一个6脚的复合管  关键是找不到  不知道跟这个管子有没有关系

网友:
兄弟   发烫不一定是本身问题  在换也是一样  肯定条件没有满足才会发烫的  请三思

网友:
所带的负载查一遍。

网友:
3 5V ldo打下对地阻值  一般都是这部分的问题  就是第8和17脚

网友:
看看线性的值对了没有?见过EC坏引起的发热!就是说8肢对地只有6的值!折了EC看看值对了没有?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台好像是B460的具体怎么样讲不清楚了,但3/5V芯片发烫,我之后是换EC修复的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电压有短路么?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打各引脚阻值,查条件。

网友:
跟我手头上的这个一样 我这是dell1440的机器,待机0.08 不触发 51125发烫

网友:
线性短路吧

网友:
这个芯片产生的线性电压驱动的芯片坏了也会导致它烫

网友:
恩51125发烫的很多都是线性的3V5V短路引起的,光换芯片没用的

网友:
3v/5vLDO   被拉低芯片也会发热

网友:
自身短路会发烫,后继负载重也会发烫

网友:
一般是负载有短路,如三星r428通病为经典故障。。。。

网友:
周边有短路  或者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