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拿来的 HP CQ42 i5笔记本电脑不加电

楼主(2014-08-28):
        同行拿来的HP CQ42笔记本不加电,据同行介绍,客户原来的机器进过水,拆开清理过水分,烘干后仍不触发,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上电压,发现为3.3V、5V都正常,再测开关板接口的第四脚连开关的电压也有3.3V,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开关板第四脚,电流表没有任何反应,断电仔细检查KB926QF的引脚有轻微腐蚀,用烙铁将EC的引脚都加焊一遍,确定没连焊,再接上可调电源,装上开关板,按下开关,电流表仍然不动。
      找来HP CQ42的电路图,找到EC KB926QF的电路,如图: 用万用表测32.768kHz的晶振两脚有压差,测EC的供电正常,95脚REMRST#也正常,按下开关的时候测EC的19脚有跳变,测EC的6脚SUSB#和16脚SUSC#为高电平,说明南桥返回来的S3,S4信号正常,再测EC的99脚MAION信号在按下开关的瞬间也为3.3V,说明EC正常。
      不加电,电流上不去,可能是3V、5V后继电路有问题,通过电路图找到5V后继输出MOS管PQ42,3V输出MOS管PO20。开机瞬间测3V、5V后继电压为0V。从电路图可以看出PQ42和PQ20的G极是由+15V和+10V经过电阻偏支得到的,而且+15V和+10V都是由5V电感输出的电压经过升压得到的。如图:
  PQ42和PQ20要正常导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EC发出3.3V MAION信号,使PQ37导通将VIN分压的电压拉低为OV,使PQ32、PQ19不能导通,这样+15V、+10V就直接加载到PQ42和PQ20的G极,让5VPCU通过PQ42得打5V,和、让3VPCU通过PQ20得到+3V。
       接上电源测PR172的输入端为14V,PR110的输入端为9V,测PO37的3脚电压为9V,按下开关测PQ37的G极为3.3V,测PQ37的3脚电压仍未9V,就是这个问题了。找来料板拆一个N沟道三条腿的MOS管换上,接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表三次跳变,断电装机,装好后按下开关,电流表又没反应了,仔细想送来的时候说进过水,可能键盘短路保护了,拔掉键盘开机,正常显示,至此维修结束,实物同行白天拿走了,没拍照。。。。将就一下,,,赚点辛苦分

Erase。 + 5 赞一个!

网友A:
写得不错,不过字体颜色看得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不错,不过字体颜色看得很吃力。

这个颜色我尽力了、、、要是黑色的话看着太乱。我喜欢紫色。。。抱歉哈

网友:
写得不错,给你加5分

网友B:
在没有N沟道场管代换PQ37G级电压的情况下,用镊子直接短接本身3和1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写的挺详细,分析也不错

网友:
看起来蛮强大

网友C:
小白有个疑问,PQ37是数字三极管能用N沟道MOS管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有个疑问,PQ37是数字三极管能用N沟道MOS管替换吗?

它本来就是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N沟道场管代换PQ37G级电压的情况下,用镊子直接短接本身3和1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也可以,但是那样就不受控了。。。

网友:
比较精彩!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但是那样就不受控了。。。

对,本身G级相连的MAINON控制信号会失去作用。

网友:
分析的可以,楼主给力

网友:
95脚RSMRST#吧。是不是楼主修好一激动写错了啊,其实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很细心啊。维修可不能想当然啊。

网友:
高手 膜拜。。。

网友:
赞,思维相当不错,呵呵,仔细才是真

网友:
很好啊,要是我就直接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