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网站访问好慢啊。

楼主(2014-08-28):
有时可以正常访问,但用一会又无法加载了。访问其它网站就正常,所以电脑没问题。
望管理回复....

网友:
听说被攻击了

网友:
真的假的?帐号安全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被攻击,我们这访问速度挺快的呢。应该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哦

网友A:
管理员截图 DDOS     攻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截图 DDOS     攻击

事实证明没有被攻击,请依据事实说话不要造谣...

网友:
多换几个浏览器试试或将浏览模式改变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换浏览器。百度、IE都试了。结果还是无法加载。过一会(1——2分钟)又好了,在论坛看个几分钟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