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电流跑到0.9不亮

楼主(2014-08-28):
有时到1.2亮,各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会是显卡问题吗?
显卡

网友:
不显示的 时候检查一下各路供电,pg,时钟复位,系统管理总线等是否正常?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有时候很难找出故障点。。。

网友:
还要测量其他信号,如果觉得是显卡,可以用风抢吹一下看看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有一台一样的的机子,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有风枪吹一下bios周围可以亮机!!

网友:
先给显卡加焊一下,再试试,毕竟只能做了才能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