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显示

楼主(2014-08-28):
新手,学着维修笔记本,客户的一台联想B460能触发,屏幕不显示, 外接也没显示。 测量主要供电,各有了。时钟没仔细查, 不过CPU的复位也正常,在BIOS脚上也测到了片选的波形。但是在屏接口上测不到EDID波形。
之后,在集显\独显EDID转换芯片U17\U18上的1脚也测不到波形,但能测到3V电压。如下图:

这两个EDID信号是从桥发出来的,测了阻值也正常,看来是桥没有发出来。请问下各位大神, 桥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会发出EDID的信号呢?
另外, 还有个迷惑的地方:就是U17,U18这两个转换芯片,按照这个芯片的原理,S脚为低电平时,B0 和 A 导通;S脚为高电平时,B1和A导通。实测S脚为3.3V,B 1为3.3V,那么 A脚应该与B1导通为3.3V, 但是实测没有电压,这个芯片 供电、接地都正常,难道芯片坏了?
还有一个关于集显电压的,下图

这个+VGFXCORE_PWR 貌似是集显供电,图中由PWM芯片ISL6288 控制上下管U40 U41导通产生,但是主板实物上,U40 U41 和 L26 都没装,难道这个板子只有独显,不用集显吗, 那为什么U17 U18 的B1脚有高电平呢,搞不懂。 请求各位解疑,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A:
直接B0 A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B0 A连起来,

试过了, 没有用, 关键是B0 脚就没有EDID波形

网友B:
跑码过后EDID才会有。EDID一有机器就已经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过后EDID才会有。EDID一有机器就已经显示了

这是HM5系的啊,6系的才是跑码过后才有EDID吧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解啊

网友C:
独立改集成,这样还更稳定

网友D:
你这是  HM55 还是65的 桥  它们的时序 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  HM55 还是65的 桥  它们的时序 是不一样的

H55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改集成,这样还更稳定

不知道怎么改哦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