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待机

楼主(2014-08-28):
B460  求图纸

网友:
tps51125的开启脚分压电阻腐蚀了。。。。。

网友:
保护隔离  系统供电

网友:
公共点有19V没有啊

网友:
51125旁边的小电阻坏   通病

网友:
论坛上应该有啊,搜索下

网友:
不错哦   我以前用过的

联想B460 .pdf

棒得很

网友:
查供电IC的条件

网友:
公共点有19V没

网友:
B460的图纸直接搜就行了

网友:
看电路修机器。。。

网友:
13脚真可怜 一说到B460就提到它

网友:
这是图纸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论坛上很多吗,自己找下再发贴子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坛子里很多呀

网友:
查公共点,查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还求,一搜一大把,有你发帖的功夫也下载完了

网友:
看板子的左下角   3V5V位置  U34系统主供电51125 的 第13脚开启的 249K电阻 R268 腐蚀了   找块换了就收钱吧

网友:
看板子的左下角   3V5V位置  U34系统主供电51125 的 第13脚开启的 249K电阻 R268 腐蚀了   找块换了就收钱吧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看R376 那边的分压   芯片的EN 没有信号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再修 用电源点在3.3上就短烧不出哪热就是不敢来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