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是不是这样烧?

楼主(2014-08-28):
我的明基r56的主板,之前发了帖子,大家说是大短路,我翻了好多帖子,然后学者烧鸡,开关电源1a,3v.由于我的场管3个角都和地线短路,所以就把正极焊在在最后一个不通地线的脚上,然后接地烧鸡.发现没有电容和电阻发烫,倒是发现有应该是管理ic吧,发热.芯片代号是maxim  max87368,查了不知道是什么ic,请问我这种烧鸡对不对?是不是这个ic坏掉了呢? 就是这个芯片,看来我误会它了,取下,还是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宝典,我胆小还没实践过

网友:
唉,自己的板子,烧来试试.

网友: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我回去试试

网友:
烧鸡的话  不能超过本身的电

网友:
这个你得多和饼哥大湿学学。

网友:
烧出结果了么i

网友:
慢慢来,烧鸡电压电流一点点往上加最安全

网友:
没玩过,也不敢玩。。。。

网友:
没事,顶多板子冒下烟

网友:
烧出来了就拆了,然后测测阻值不久知道了

网友:
可以那样烧,有些烧不出来。

网友:
起步3V开始烧,在慢慢调

网友:
最怕碰到手了,那个惨的啊

网友:
烧鸡电流应当不要超过2A为好,

网友:
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真是这样?那个芯片我用风枪,风量6   温度310吹不下来啊

网友:
吹下来 ,看看还短不短路就知道了

网友:
晕,还是短路的.我去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