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win7设置电脑不待机

楼主(2014-08-28):
  最近有朋友在问win7怎么设置不待机。win7系统之家 想了下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所以仔细研究了下如何设置win7不待机。
  1.首先点击开始菜,选择“控制面板”进入。

  2.在调整计算机的设置中找到“电源选项”,选择进入。如图二

  3.在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中找到左上角的“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开始让win7电脑不待机设置。如图三

  4.接着只要在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中选择“从不”就可以了。如图四

网友:
我以前通宵下载东西就是这样用的,不然过上2,3个小时就深度待机,下都不下载了

网友:
是睡眠不是待机,Win7已经将XP的待机、休眠合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