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拔掉coms触发显示正常,按开关可关机。不拔电池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4-08-28):
IBM x201i

拔掉coms自动触发显示正常,按开关可关机,再按开关也可以触发(只要不拔适配器)

拔掉适配器再插,按开关就不触发了!(待机等条件都正常)

好奇怪的问题, 坐等高手的解答!

补充内容 (2014-9-3 12:21):
刷bios 无果

网友:
那你把小电池插上

网友:
没有高手吗??????挺上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模一样一台。期待中,

网友:
或者你刷下bios   这款机子比较爱坏bios

网友:
有结果了吗 亲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你刷个BIOS吧

网友:
x现在正碰见这个问题,好了说下

网友:
BGA问题吧  放烤箱轰

网友:
苟富贵规范规定格式的风格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下不同的BIOS试下 别刷以前刷过的了

网友(2014-10-10):
遇到一台X230I笔记本和上边情况一模一样,放上电池通电,0.012 掉到0.006 再掉到0.000。不按COMS电池直接开机显示。真不知道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