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 hp台式机,M2N68-LA 6.02开机掉电,cpu供电保护,5vsb有/3vsb无,核心对地低

楼主(2014-08-28):
现象是开机掉电,拔掉4pin不掉,明显cpu供电短路。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应该是主板保护,但是掉电后3vsb转换不出来。
打vcore对地二极管值25左右,感觉偏低,于是开始漫长查找之路。本以为是某个电容微短,结果拆到最后发现cpu三相供电和另一路NB供电都有个470电阻下拉到地,是他导致核心打值低!

目前没找到故障原因,不过有一点不明白,这个470小电阻意欲何为?看了其他板子没有类似设计,它误导了我好长时间,这个电阻拆掉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4-8-29 11:41):
核心电压对地打值都是去掉cpu以后做的。刚才拿掉两个470电阻,对地打值都在几百,但加电还是掉。去掉VDDNB供电电感后的大电容,就不掉电了,但更换电容还是掉,不是电容的问题。不掉电的时候也没有核心电压

网友:
把桥烤下试试

网友:
有时候掉电是822排阻造成的

网友:
我遇到的基本上都是12V短路   保护的遇到一例,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A:
不上CPU,或者上个假负载试试,看看还掉电不!楼主说的有点不太明白!分别量下上下管的DGS级的是不是有相通的,打值一定不能带着CPU去打值,否则打值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或者上个假负载试试,看看还掉电不!楼主说的有点不太明白!分别量下上下管的DGS级的是不是有相通 ...

打值是没有cpu的,就是因为470电阻的原因导致没有u打值也很低
不上cpu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