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M4A77T不断电也不能保存BIOS

楼主(2014-08-28):
板子可以点亮正常,但就是BIOS不能保存,按道理不断电一般都可以保存的,换电池,换了N个BIOS芯片,刷了N次,都是这样,不知道哪位兄弟解决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电池座有氧化没有

网友:
关机之后等一小会测晶振电压,有的话就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有一些原因,电池没电,电池座子氧化换座子,附近的肖特基二极管坏!,IO相连的元器件,肖特基二极管相连接的电容!

网友:
这个板有不保存BIOS的通病是PCI插槽边上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不良,导致电池到南桥的电压低。

网友:
刷BIOS    就能断电了,不保存BIOS  COMS电池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