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CPU 集显 VCC_GFXCORE 无电压

楼主(2014-08-28):
       本子原问题是D95280芯片坏,换了芯片可以开机,但没VGA_CORE_PWR 1.05V  和VCCSA_PWR 0.9V  查都是RT8208BGQW-GP   这二个芯片坏,换了后电压出来了,但CPU 集显 VCC_GFXCORE 无电压   换CPU 刷BIOS  都不行,后面又有一个客户拿了个机子过来修E420 问题是开机不显   拆开一看,二个机子问题一样都是 (CPU 集显 VCC_GFXCORE 无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二个机子问题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个机子是不是通病
                           机子开机来电流跑到1.28A  就不动,   没有跑码     不知道从那里查起了   现手上有二个一样问题的机子,

后面查到0D75V_SO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是PU4604 这个芯片供电芯片出来的
PU4604        10脚5V   9脚3.3V 7脚3.3V  6脚 0.22V  1脚2脚 1.5V    3脚5脚 输出没有电压

二台机子好了一台是没有0D75V_SO 电压   换了个PU4604芯片好了,
           但还有台机子全电压 都有但就是不出 CPU 集显 VCC_GFXCORE 无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时序

网友:
我也有一台  E425  独显无点

网友A:
是不是跑马后有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跑马后有的啊

是的, 6系以后的,是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C:
6脚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是0.76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6系以后的,是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

内存换了,CPU换了 BIOS刷了,还是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换了,CPU换了 BIOS刷了,还是没出

干桥吧,试一试

网友:
桥的什么信号没有都不知道,就做桥不好吧

网友E:
集显电压在跑马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电压在跑马之后

没有检测卡   不知道跑码没

网友:
正好手上接一个 无待机的

网友(2014-10-09):
我的一台戴尔2420开机电流0.28无CPU电压 PL4401和PL4301都无电压  还有7声报警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的是联想v470 ,进系统掉电,VCC_GFXCORE电压为0.44v不知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