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没待机不过隔离维修

楼主(2014-08-28):
此机同行拿过来说不通电怀疑适配器坏了还叫我插上可调式电源开机给他看一下,接过手插上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没反应主板电源指示灯都没亮于是留下检修

拆机目测没修过没有进水痕迹测了没短路情况插上电源直接测公共点只有18.51V第一时间想着肯定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找到图纸点位测第一个管Q503自导通的没问题在测Q504的G级为18.5不正常,

要想导通电阻必须得到分压,分压受控于Q506和充电芯片R533没装不管

主要还是受控于Q506的G级P3.3V_MICOM芯片S级链接充电芯片的23,24脚属于开路输出低

实测Q506控制级没电压继续追查P3.3V_MICOM来源P3.3V_MICOM来源待机芯片51125的线性3V实测8脚没输出

测芯片VIN有18.5供电VREF没电压测阻值正常怎么会不出呢,拿起风枪加焊测没想到VREF电压2V出来了给一个内部图

可以看到这两个电压有后线性就出来了,此时VDC公共点19.25隔离管G级6.3V待机也出来了0.009

按开关触发直接亮机,装好测试有密码!直接给她破了。

各位看官此贴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单用我11寸的上网本编辑帖子不容易忘各位看官加点分吧。

网友:
修的很仔细,没盲目修,很好

网友:
很好,很具体

网友:
最近都一心在研究主板~笔记本都好久没关注了。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正确!如果还不行就只要查ADT3-SEL#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正在修0.8 不过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