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asus X84L待机问题

楼主(2014-08-28):
sus X84L待机芯片无开启信号
待机芯片为RT8206A 没有找到图纸,测得开启脚与IT8572E相连
供电芯片换过 bios刷过  跪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去掉BIOS,有无3  5V

网友:
换es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BIOS,有无3  5V

去掉bios也能插电么,不能烧主板吧

网友:
等ec芯片送来呢 暂时还没换

网友:
ec换过还是问题一样

网友:
找个8572E的PDF 测一下EC的待机条件

网友B:
这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哦

网友:
华硕的排阻容易坏

网友:
排阻 是需要换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哦

这个本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C:
直接换板吧,利落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板吧,利落干净

换版那不是造价高么!

网友E:
楼 主看来是新手呀,有487不,有的话量一下接电瞬间有没有电压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 主看来是新手呀,有487不,有的话量一下接电瞬间有没有电压起来

我的确是新手啦,487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版那不是造价高么!

没图纸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