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5k2t 点不亮 电流1.05 诊断吗DA

楼主(2014-08-28):
索尼 pcg-5k2t   点不亮  电流1.05  插上内存,能到1.15左右然后又降到1.05,不插入内存直接跑到1.05,
诊断卡显示  DA     CLK等一直闪,  很少用笔记本诊断卡,请问DA 代表什么?
bios已经刷过, CPU     桥    显卡  都有温度

网友:
建议楼主查内存周边相关

网友:
外接看有没有显示。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电源口 坏了  ,   --上次修了一个 用夹子 就好的  用他原装电源也可以亮机的  用电流表不亮  。。。。电流1.05  记得比较清楚!

网友:
我刚刚也在修几片这样的板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DA报警是显卡的问题
1:显卡不良2:显卡供电   数据
  测量对地阻值 发现一处不通,飞线后正常

网友:
楼主好样的,修出来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查到问题了。

网友:
这个代码我遇到过。干显卡好的。

网友:
楼主是真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