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 ,解决风扇狂转

楼主(2014-08-28):
k42jr 4.1 BIOS ,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k42jr 4.1 huanghui.zip

K42

网友:
正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A:
哎刷了也没解决狂转问题呢,可能感温原件坏了,测试就86度狂转温度也不升上去。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不好用啊
楼主

网友(2014-10-16):
引用 网友A:
哎刷了也没解决狂转问题呢,可能感温原件坏了,测试就86度狂转温度也不升上去。

86°不上去的话,应该是硅胶等没加好,因为风扇狂转一般温度会彪到100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