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供电却花屏了!

楼主(2014-08-28):
帮忙看看测试结果那里出问题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手摸下,显存是不是发烫?发烫就是那个显存坏掉了!

网友:
B区有问题。

网友A:
B通道联续报错,如果B通的显存电压和VTT正常,那就是GPU空焊了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你的是集显吗。集显的话看北桥

网友:
很正常的把,本人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通道联续报错,如果B通的显存电压和VTT正常,那就是GPU空焊了

vtt是什么?

网友:
那货不懂,其实是VREF

网友B:
B通道全部出错,检查看在维修过程中有没有把线弄断了,B区是逆时针方向第三,第四颗显存。

网友:
教训啊,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通道全部出错,检查看在维修过程中有没有把线弄断了,B区是逆时针方向第三,第四颗显存。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N卡显存区域划分就是逆时针数过去吗?4片单面显存是A,B?8片的就是ABCD?一般一个区域是两片吗?到底是怎么划分区域的啊?诚心求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N卡显存区域划分就是逆时针数过去吗?4片单面显存是A,B?8片的就是ABCD?一般一个区 ...

A卡N卡都是逆时针来排序的,四片显存的一般是AC区,6片显存的才是ABC,8片是ABCD,10片的是ABCDE(背面有显存的不算)。一个区域有64个显存数据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卡N卡都是逆时针来排序的,四片显存的一般是AC区,6片显存的才是ABC,8片是ABCD,10片的是ABCDE(背面有 ...

怎么判断的那片是A区B区啊  逆时针ABCD这样数过去?如果这样过去你说的“B区是逆时针方向第三,第四颗”怎么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的那片是A区B区啊  逆时针ABCD这样数过去?如果这样过去你说的“B区是逆时针方向第三,第四颗” ...

对 的
显卡正面对着自己来数,不对是你测试结果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