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开机白屏

楼主(2014-08-28):
接到一a1278  11年机器开机后进系统白屏求各位大仙指点

网友:
有换过屏线吗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屏跟屏线都换过来  可还是白啊

网友:
苹果开机就白的,看下是不是没有认到到硬盘,按下按键看下会出来菜单吗

网友:
可以认到硬盘    就是一进系统就白

网友A:
这个应该很修的,网上有同样故障的,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外接试试看,还有就是还原一下系统

网友:
遇见过没修好

网友:
换过屏和屏线还不航的话,就装下系统试试吧,先排除软件

网友:
这机器 是苹果的吧  苹果的没修过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装系统试一下再说

网友:
客户来时说 是进了点水

网友:
我直接换得我的硬盘也不行

网友:
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修的,网上有同样故障的,是不是进过水?

客户来时说进了点水

网友:
能找到就是一进系统就白屏

网友B:
屏的供电都正常吗,再看看屏接口处是不是氧化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供电都正常吗,再看看屏接口处是不是氧化了都

平线接口并未出现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