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热打铁,说一台G470进水机,不过隔离保护到不触发

楼主(2014-08-28):
    机器型号: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机子放窗口,出差忘关窗户,出差回来都2个多月了,电池还在机子里面。

    第一步,拆机目测:
①主板各个主芯片未发现明显进水腐蚀;
②隔离保护管附近多个电阻电容腐蚀,线路腐蚀;
③待机芯片严重腐蚀,多个电阻腐蚀,线路焊盘断线;
④二级供电开关管附近多个电阻腐蚀;
⑤温控芯片附近多个电容电阻腐蚀断线。

    第二步,裸板打值:
发现主板各个主供电啊未发现明显短路,公共点未发现明显短路,估计能修好,要花多一点时间,跟客户报价。
    第三步,拆掉所有明显损坏原件,补上断线。
    第四步,裸板接电流表测试,电流0003然后掉回0000。马上测量隔离保护管PQ301,PQ302测量值如下:

    的的隔离保护导通条件为低电平ACOFF截止PQ312,PACIN ACON相与同高为高,通过控制PQ307第五脚G级,导通PQ307 第三脚和第四脚,接着PQ301与PQ304中间的电压经过PR304和PR314分压成8V左右的相对低电平信号导通PQ301。PQ307第5脚已经有2.9V左右的电压了,看来前级没事。这边要么PR314损坏,要么PC301短路,再或者隔离保护管本身问题 G级被击穿。
    ①断电在线测了一下PR314阻值,150K很标准,往后查;
    ②分别测了下两个隔离保护管D级与S级之间的二极体值,发现还正是隔离保护管这边的问题,PQ302 D级与S级之间二极体值为0001,S级与G级之间二极体值为0000。
    两颗隔离保护管一起换掉。
    第五步,再次裸板通电测试,这时候电流已经能稳定的待在0003A了,万用表测试,隔离保护管已经导通,公共点电压19V已经正常。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3VALW/5VALW没有。这款机子修的也多,待机就该有3VALW 5VALW。
    ①检测相关脚位,发现敌情。3VALW 5VALW开启信号没出来。

    ②追查该信号,看下图:

      第六步,3VALW 5VALW开启信号发出的原理为 低电平的ACPRN截止PQ406,使得高电平的MAINPWON信号导通PQ407 第一第三脚,拉低PQ405 第二第五脚,使得PQ405处于截止状态,使得ENTRIP1 ENTRIP2处于悬空状态,开启3VALW 5VALW。这边ACPRN处于低电平正常,要么PR416损坏,要么与PQ406 D级相连的这部分有原件烧坏。
     ①断电在线测了一下PR416,90.6KΩ左右,应该是好的。
     ②断电打PQ406 D级对地值,发现敌情。这个D级对地值只有0003左右,怪不得会拉低这边的电压。
     ③拆掉PQ406,D级还短路,想断开PR414,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现在的新班子,修起来真是累,没标料号,不想找了。
     ④直接在PQ406 D级接了根线出来,调到2V左右电压,电流0.23A左右,手摸全板,发现温控芯片爆烫。
    第七步,拆掉温控芯片,终于不短路了,换了一颗温控芯片,装上PQ406。这时候待机电流已经能稳定在0.018A左右,再测3VALW 5VALW已经正常产生。按下开关,已经正常触发了。

     温控芯片也挂了。

     第八步,上U内存,测试正常点亮。
这台机子弄了一下午,挺辛苦的,觉得看了有收获的话不妨给我加分。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好,分已加.不过像你这边料板多.温控芯片好拆.换成我.估计就得订芯片了.

网友:
虽说不是很难的故障,不过修的也不错,值得嘉奖,支持发帖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谢谢楼主,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和G475一样
这个线性短路 温控爱坏

网友:
温控芯片,引脚定义,和数据手册能发个吗?引脚的工作先后顺序能给说一下吗

网友:
刚前天一G460,也是进水,修到最后板层断线,一样是没标号,只有图纸没有点图,无奈花的时间太多了,南桥和EC都挂了,再修下去亏大了,因为是同行的,修起来也头大,没有标号的东西线路怎么连接也不知道只能跑线,可惜时间花得太多了,想想算了还是同行的,价格低得可怜

网友:
这两天修到仁宝温控拉低保护的好几台机。

网友:
学习楼主的思路和方法了,想不到温控短路,思路正确也能烧出来。不过当时楼主是不是想到有短路才烧的

网友:
腐蚀的地方确实有点多

网友:
按套路 一步一步来  这机器 还是不能难修的

网友:
楼主加分了,你写的贴很好,关键位置的电压都标上了,看了很明白,谢谢!!你们的芯片都是买新的,还是拆机呀,有时候修机没芯片很麻烦呀,谁有好的芯片商说说,以后买的时候可放心点!!

网友:
清晰的思路,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谢谢楼主,

网友:
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
发帖比修板子南多了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加分必需的!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好整。就是主板不标电阻号

网友:
不错  发的贴也非常详细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
虽不是很难,但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
发帖是比 维修难多拉

网友:
温控芯片后来还换吗,还是直接不要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很不错啊。真心的说的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夏天每天都会送来一两台进水的联想机。。好多。都修出习惯来了

网友:
这个G470故障很多啊,还是很麻烦的,楼主修机很犀利!收获很多,支持楼主多发帖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个不过隔离,测着测着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那漏电了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是精华帖啊,从迅维出去多久了?

网友:
思路写的很清晰。。。给力。。

网友:
得订芯片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不错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小雨忘关窗户的 ,待机芯片挂了 换上就ok了 ,下雨不关窗户挺好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其实我觉得最后可以用骚鸡的 简单方便 。像这种烧鸡基本上不会扩大什么故障 只要电流电压调试好根本就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这基本功 很扎实的啊 不愧迅维出来的

网友:
修得真心不错,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