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显示器高压保护芯片去保护方法OZ9933GN

楼主(2014-08-28):
Dell 19显示器,灯管坏啦,换好后,高压还是保护,高压芯片是OZ9933GN,这个高压芯片很少见,论坛里面有说6脚或7脚吸空,都测试啦不行,后发现12脚对地去保护成功,由于机器老化等原因,修显示器一定要检测全面啦

网友A:
这芯片在液晶高压去保护里面都有资料的
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在液晶高压去保护里面都有资料的
上个图

资料多了好呀,有助于朋友们快速查阅不是更好

网友:
如果是搞长修的,还是不要去保护的好,易砸摊子。

网友(2014-12-09):
很专业 这样就不用我去查了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收藏一下 下次遇到能秒杀了